流动块元件显示问题

楼主(2021-02-05):
哪位高手知道“流动块”元件怎么才能关闭时不隐藏

网友:
流速为变量,安全显示不取用。给个地址显示流动块流速,变量为零时流动块不流动。此时就是关闭不隐藏的,变量不为零流动块流动,数值越大流动越快,不能超过允许的最大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