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Pro问题

楼主(2021-02-07):
元件安全设置界面黑了  V6.05.01版本

楼主:
怎么屏蔽了,显示不出来了

网友A:
到软件安装根目录下找到display选项,如图,做下调整,重启软件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软件安装根目录下找到display选项,如图,做下调整,重启软件测试下。

OK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