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项目选单元件怎么选用文字库的文字标签作为预设内容?

楼主(2021-02-25):
触摸屏的项目选单元件怎么选用文字库的文字标签作为预设内容?
       项目选单的项目数设为12,通过状态设置手动输入12个项目状态是可以的。但是使用文字库的文字标签作为预设内容时,只能设置一项状态。不能设置其他项目状态内容

网友A:
未能准确获取您的问题
请您截图辅助说明一下,如果上传图片受限,也可发至tech@weinview.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能准确获取您的问题
请您截图辅助说明一下,如果上传图片受限,也可发至

项目选单元件属性中,状态设置属性栏需要设置12个项目,填写12个项目资料。在没有勾选文字库时,可以手动输写12个项目资料。但是因为需要多国语言显示,所以在标签属性栏勾选了使用文字库,回到状态设置属性栏分别填写12个项目时,却发现只能选择填写第0号的项目资料,没办法选择1至11的项目资料。请告诉解决方法。谢谢!
图片已经发送

网友A:
您好 已做回复
您咨询的2者之间是有关联的
因为您现在的文字库只有一个状态,所以勾选后前面就只显示这个状态内容,下面编辑不了
解决办法:
文字标签库的1个标签添加多个状态编辑,前面就会自动关联。

网友(2024-03-26):
引用 网友A:
您好 已做回复
您咨询的2者之间是有关联的
因为您现在的文字库只有一个状态,所以勾选后前面就只显示这个状 ...

文字标签库的1个标签添加多个状态编辑,如何添加?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文字标签库的1个标签添加多个状态编辑,如何添加?请多多指教

             您好,新增标签的时候,在弹出来的界面上设置好状态数目,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新增标签的时候,在弹出来的界面上设置好状态数目,如图。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