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0I触屏用那种编程软件

楼主(2021-03-05):
TK6100I触屏用那种编程软件

网友A:
Tk6100i对应的编程软件是EB 8000。
注:我们已将EB8000 软件由官网撤下, i系列产品最后一批出货是 2016年, 迄今已经 4年.我们已经不再更新或维护EB8000 软件。
请大家知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k6100i对应的编程软件是EB 8000。
注:我们已将EB8000 软件由官网撤下, i系列产品最后一批出货是 2 ...

请问是EB8000哪个版本的
谢谢

网友:
EB 8000V4.66.02.016可以,里面有TK6100i/TK6102i机型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