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卡数据读取

楼主(2021-03-06):
我想通过宏指令读取存储采集卡数据并显示,我想知道怎么确定采集卡哪些位对应相应的传感器(我用的是4个压力传感器)

网友A:
我想知道怎么确定采集卡哪些位对应相应的传感器(我用的是4个压力传感器)

              您好,这个疑问好像和屏端没什么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个疑问好像和屏端没什么关联

就例如这个温度传感器的,我想只用一个getdata指令获得传感器4的温度(第9,10位),不会写getdata,偏移量不会确定。还有,要不要写发送指令了?

温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网友:
触摸屏端:MODBUS协议,数值元件直接对应地址和格式,就可以显示相应数据。
您发送截图中都是FFFF数据分别可以对应传感器2-8的数据,我也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