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rich Inverter AR100 Series设备连接

楼主(2021-03-09):
触摸屏版本6.05.01.499
选择Artrich Inverter AR100 Series服务
选择地址的时候显示乱码,也选择不了,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A:
您是指地址上比如F0后面括号里的字乱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指地址上比如F0后面括号里的字乱码吗?

是的,选择这些地址也选不了

网友A:
我目前只是测试出F0后面括号里的字是乱码,但是地址是可以选择的;
我也是使用的6.05.01.499做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只是测试出F0后面括号里的字是乱码,但是地址是可以选择的;
我也是使用的6.05.01.499做的测 ...

好奇怪,用了win10,win7两台电脑测试都用不了,选择地址后地址还是空的,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好奇怪,用了win10,win7两台电脑测试都用不了,选择地址后地址还是空的,不知道怎么弄了

            这样,将您的信息:贵姓,单位名称,手机号码还有此贴链接发送至tech@weinvie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