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里的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2021-03-09):
symbolic和 absolute有什么不同,选了absolute还可以用标签吗?
还有个问题是系统设置里的获取标签资讯是在线取得PLC标签并导入EBPro软件吗?

网友A:
第一个驱动对应符号标签,可导入PLC标签使用;
第二个驱动对应绝对地址,可直接选择地址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驱动对应符号标签,可导入PLC标签使用;
第二个驱动对应绝对地址,可直接选择地址编程。

第二个驱动对应绝对地址,PLC标签可以使用吗

楼主:
第一个驱动对应符号标签,可以用地址编程吗

网友:
导标签请选择我们的第一个驱动;
不导标签,直接选择地址,请选择我们的第二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