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3160X与三菱FX5U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21-03-11):
一开始的设备类型里有3个FX5U,不知道选哪个。走以太网TCPIP通讯的。
另外,HMI与PLC的以太网通讯的详细设定说明书也没有。
求助。

网友A:
Mitsubishi FX5U
Mitsubishi FX5U - ASCII Mode (Ethernet)
Mitsubishi FX5U - Binary Mode (Ethernet)
这里,第一个驱动是串口通讯的;
以太网通讯是选择第二或是第三个驱动,PLC端是ASCII模式,屏这边就选择第二个驱动;PLC端是Binary模式,屏这边就选择第三个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tsubishi FX5U
Mitsubishi FX5U - ASCII Mode (Ethernet)

十分感谢您的答复,我想问下,三菱的FX5U-32MT/ES的以太网通讯,是根据PLC的具体型号固定ASCII或二进制模式,还是在PLC里可以设定选择哪种模式?盼复,谢谢。

网友A:
十分感谢您的答复,我想问下,三菱的FX5U-32MT/ES的以太网通讯,是根据PLC的具体型号固定ASCII或二进制模式,还是在PLC里可以设定选择哪种模式?盼复,谢谢。

             您好,据我了解是后者,您可以尝试设置一下,或是咨询下三菱售后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据我了解是后者,您可以尝试设置一下,或是咨询下三菱售后确认。

十分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
十分感谢您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