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 2组数据做XY曲线,要怎么写宏程序,把plc数据读到触摸屏

楼主(2021-03-16):
西门子1200  2组数据做XY曲线,要怎么写宏程序,把plc数据读到触摸屏

网友:
XY曲线元件上就有设置读取数据的地址;
常规情况下,一般不需要使用宏指令。
建议可以参考下官网的XY曲线示例。

楼主:
触摸屏会自动采集我填写的2个PLC地址,进行采集显示。plc只需要给这2个值赋值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