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读取三菱FX5U输入输出信号状态

楼主(2021-03-17):
请问如何使用宏指令,读取三菱FX5U的输入或输出信号的状态。
宏指令需要判断PLC某个输入信号或输出信号的状态,再判断如何执行后面的逻辑。
比如,PLC的输入1为ON,输出1也为ON时,执行事件A。
int a=0
int b=0
getdata(a,"FX5U",device_type,1)
getdata(b,"FX5U",device_type,1)
IF a==1 AND b==1 then
事件A

device_type不知道应该分别怎么写,另外,如果信号为ON,是不是变量a或b就为1,OFF时为0?

求解。谢谢。

网友:
如下
GetData(R1[0], "136_XSL_COF_BDJ", MR, 40500, 1)
R1[0]  为定义的变量
136_XSL_COF_BDJ   为添加的设备名称
MR   为寄存器类型
40500    为寄存器地址
1    为读几位
详细的官方手册内有说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