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问题

楼主(2021-03-22):
同样一个程序,在线跟PLC模拟,在电脑操作触摸没问题,可以控制PLC,但程序下入触摸屏TK6070iH,触摸屏界面上点击按钮,,PLC里没反应,触摸屏参数设置,报警都可以,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触摸屏问题吗?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A:
程序上传看一下先;需要保密的话,可将程序还有此贴链接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楼主:
这个程序是从机器里读上上来的,增加了几个按钮,就不行了,下没修改前的也不行了,不知道软件版本有不有关系

新建文件夹 (3).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上传看一下先;需要保密的话,可将程序还有此贴链接发送至

帮我看下,
谢谢!

网友:
帮我看下,
谢谢!

           您好,程序没有看出异常;
           如果要排除软件版本问题的话,可以用现在使用的软件新建一个简单工程测试下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