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谢谢各位了!

楼主(2021-03-28):
请问下怎么样设计一个可以输入A-F、0-9的小键盘,有确认键,删除键。输入8位的密码确认后怎么将把这八位密码存入PLC的寄存器D中?

网友A:
请问下怎么样设计一个可以输入A-F、0-9的小键盘,有确认键,删除键。

              您好,软件自带键盘60号起就有满足的;或者您可以参考其方式,自己制作。

输入8位的密码确认后怎么将把这八位密码存入PLC的寄存器D中?

            可以通过资料传输,将输入8位密码的地址数据传送至PLC的D寄存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软件自带键盘60号起就有满足的;或者您可以参考其方式,自己制作。

谢谢!我还需要再学习下

网友:
谢谢!我还需要再学习下

              好的,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