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使用MARK

楼主(2021-03-29):
我用的是EBpro 5.0.7.1.串口检验位无法设置成MARK,SPACE.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EBpro 5.0.7.1.串口检验位无法设置成MARK,SPACE.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您好,您反馈问题,这边测试不出。
            您的电脑系统是什么,软件中选择的是什么PLC驱动?可以截图看一下

楼主:
您好,我的电脑系统是XP, 用的是TK6071iQ.PLC驱动用free protocal or modbus server情况相同.串口检验位设置成Even时,显示 COM1(9600,E,8,1).下载到TK6071IQ能工作. 串口检验位设置成Mark,显示 COM1(9600,8,1). 注意没有"M". 下载到TK6071IQ不能工作.

网友:
您好,我的电脑系统是XP, 用的是TK6071iQ.PLC驱动用free protocal or modbus server情况相同.串口检验位设置成Even时,显示 COM1(9600,E,8,1).下载到TK6071IQ能工作. 串口检验位设置成Mark,显示 COM1(9600,8,1). 注意没有"M". 下载到TK6071IQ不能工作.

           您好,我这里测试是正常的,也可能我不是XP系统的电脑关系;
           请您将相关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楼主:
您好,今天我在win7下 按装EBp6.04.01.673_20200821. 发现新版本串口检验位只有None,Even,Odd选项, 没有Mark,Space选项,.看来新版本不支持使用Mark,Space选项. 请问我能在宏指令中来设置串口检验位吗?谢谢您!

网友:
请您将相关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和需求发送至tech@weinvie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