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文字输入

楼主(2021-03-29):
请问能不能把文字输入框的位置调到上面或中间位置,每次都要往下拉一下,你们设计的工程师没有自己试用一下吗?不觉得累吗?

网友:
确实是一个不方便的地方

网友A:
我这边电脑此界面不需要下拉可以直接显示,如图;电脑的分辨率是1920*10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电脑此界面不需要下拉可以直接显示,如图;电脑的分辨率是1920*1080。

你那是台式电脑,笔记本就得往下拉,非常不方便

网友:
你那是台式电脑,笔记本就得往下拉,非常不方便

            似乎笔记本是需要向下拉一下,也可能是分辨率受限;这个问题我可以向上反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