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录dtl文件数据格式

楼主(2021-04-07):
想咨询一下dtl文件数据格式是怎么样的?我需要自己去解析它的结构然后自己保存成Excel格式,不用它自带的转换软件

网友A:
电脑上有我们的编程软件和办公软件的时候,双击dtl文件,就会自动生成Excel表。

网友(2021-06-25):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有我们的编程软件和办公软件的时候,双击dtl文件,就会自动生成Excel表。

您好,我是升级后的easyaccess,可以远程控制的,我从里面导出来的dtl文件都没办法双击生成Excel表,还有我在easyconverter里打开dtl文件要不easyconverter闪退,要不就提示我这个dtl文件“不是一个合法的easyview日志文件!”,请问为什么呢?我没有做其他操作,就你们厂家寄过来后我就安装上了,恳请指导一下。

网友A:
您好,我是升级后的easyaccess,可以远程控制的,我从里面导出来的dtl文件都没办法双击生成Excel表,还有我在easyconverter里打开dtl文件要不easyconverter闪退,要不就提示我这个dtl文件“不是一个合法的easyview日志文件!”,请问为什么呢?我没有做其他操作,就你们厂家寄过来后我就安装上了,恳请指导一下。

          您好,这个需要详细排查了看下;您将此帖链接还有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个需要详细排查了看下;您将此帖链接还有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
...

您好,我已经发送邮件了,请查收。

网友:
您好,我已经发送邮件了,请查收。

            您好,已接收,会有人员跟进,请知悉。

网友(2024-09-26):
我这边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合法的easyview日志文件!”,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我这边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合法的easyview日志文件!”,请问应该怎么解决?

            您好,这类问题需要对应查看找原因
            您可以将文件以及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含区域)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接收后,会对应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