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P连接三菱3U问题

楼主(2021-04-08):
TK6071ip不通过3U的8针圆孔链接PLC的情况下,还可以怎么连接?目前安装有485BD模块和485ADP-MB模块.

网友:
屏端可以选择Mitsubishi FX232/485BD,详细见附件。

楼主:
我的屏是TK系列TK6071IP,没有这个啊?还有PLC的设置在GX WORKS2里哪里?有中文版的吗?

网友:
TK6071ip中也是有此驱动的。
PLC端主要就是PLC系统设置2下的参数设置参考截图即可。

楼主:
设置好了,但没反应

PLC参数

PLC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