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数据下载到PLC

楼主(2021-04-08):
配方建立好后,由于数据有很多条,如何一次性下载到PLC中?

或者配方的 Selection 数据如何用宏指令来读取?

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Selection 数据读取看下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lection 数据读取看下截图

谢谢,
再问下,有多个配方,如何切换选择?

网友:
谢谢,
再问下,有多个配方,如何切换选择?

            不客气,这个是需要做多个配方检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