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P连接问题

楼主(2021-04-09):
我使用的三菱FX 3U的plc,现在8针圆孔被其他设备占用想用FX2N-485BD模块连接TK6071IP触摸屏。
参考了触摸屏的连接说明,
   触摸屏端:设置系统参数中设备类型为FX232/485BD;接口类型设置为RS485 2W; COM选择COM2 9600,7,E,1;设备预设站号为1。
   PLC端:在PLC参数里面设置PLC系统设置2,选择CH1;协议选择专用通讯协议;数据长度,7;奇偶检验,偶数;停止位,1bit;传送速度,9600bps;H/W类型,RS485;控制模式,禁用;选择和校验;传送控制步骤,格式1;站号,01H;超时判定时间,10ms。
   硬件连接:HMI端:1 data-    2 data+    5 GND
                   FX2N-485BD端:SDA、RDA接data+,    SDB、RDB接data-   SG接GND

如上操作后,TK6071IP的触摸屏还显示未连接到PLC。请技术人员指导一下还有什么没有设置?

楼主:
硬件连接中我也参考了说明做了4W接线方式,在软件上也设置了RS485 4W,最终效果一样都没有反应

网友A:
硬件连接中我也参考了说明做了4W接线方式,在软件上也设置了RS485 4W,最终效果一样都没有反应

按您的接线,应该是配置485 2w的接线方式。
然后485 2w的接线,您看下附件截图,对一下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您的接线,应该是配置485 2w的接线方式。

接线对着,我用万用表也都逐一测了,都通着

网友:
您好   两者的通讯注意事项,就以上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