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8071IP屏幕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1-04-09):
目前有一块TK8071IP的屏幕,不知道密码了,怎么初始化这块屏幕

楼主:
目前进入系统的密码、下载密码、上载密码,都不知道,这三者有什么区别。
下载密码、上载密码如果屏幕上面设置了,是否软件下载的时候需要设置相应的密码

网友A:
下载密码、上载密码如果屏幕上面设置了,是否软件下载的时候需要设置相应的密码

             对的,这是程序或是历史记录上传下载的密码,硬件上设置后,软件中要设置对应上才可以正常使用。
             进入系统的密码,就是屏上点击齿轮图标提示要输入的这个密码。
恢复出厂设置的步骤,请参考触摸屏校准及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这是程序或是历史记录上传下载的密码,硬件上设置后,软件中要设置对应上才可 ...

如果[Enable [Reset HMI to default] button in calibration mode]这个功能没有启用怎么办?我现在也不知道系统密码不能进去把它勾选

网友:
您好,如果是这样,可以返厂操作。
官网有维修服务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