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

楼主(2021-04-15):
请问如何根据PLC程序中一个输出端口的ON/OFF状态来让触摸屏切换到不同的窗口中?

网友A:
位地址控制,可以关联直接窗口元件,实现窗口的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地址控制,可以关联直接窗口元件,实现窗口的弹出。

就比如说我新建两个窗口,一个触发为ON(密码错误窗口),一个触发为OFF(密码正确窗口),读取地址为三菱PLC的y040,是不是y040为on时可以跳至密码错误窗口,反之跳至密码正确窗口。我这样理解是正确的吗?

网友A:
就比如说我新建两个窗口,一个触发为ON(密码错误窗口),一个触发为OFF(密码正确窗口),读取地址为三菱PLC的y040,是不是y040为on时可以跳至密码错误窗口,反之跳至密码正确窗口。我这样理解是正确的吗?

           思路是正确的,就是这里要注意一点,一个位的ON和OFF各控制一个窗口弹出的话,那这个位是不是本身就会有一个默认状态呢?
           建议可以用2个位对应2个直接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是正确的,就是这里要注意一点,一个位的ON和OFF各控制一个窗口弹出的话,那这个位是不是 ...

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