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里,安全这一栏里使用寄存器状态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4-15):
图里安全这一栏中“使用寄存器状态”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若勾选此项,元件的操作权将取决于指定地址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勾选此项,元件的操作权将取决于指定地址的状态。

意思是指定地址状态为on或off时这个元件才能操作(比如如实现切换窗口功能)吗?

网友:
意思是指定地址状态为on或off时这个元件才能操作(比如如实现切换窗口功能)吗?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