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和字符元件输入问题

楼主(2021-04-15):
1、通过数值(字符)输入元件输入的数据怎么传送到PLC寄存器中?
2、传入到PLC寄存器的数据和输入时的数据是一样的吗?
3、输入的数大于一个寄存器的可存储的数据时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1、2者建立通讯后,数值(字符)输入元件输入的数据就会写到设定的PLC地址;
2、一样;
3、字符元件,可以设置字数量;数值元件,可以设定32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者建立通讯后,数值(字符)输入元件输入的数据就会写到设定的PLC地址;
2、一样;

那输入数值超过PLC寄存器D0的存储量会不会自动启用下一个寄存器D1来和D0一起存储数据

网友A:
那输入数值超过PLC寄存器D0的存储量会不会自动启用下一个寄存器D1来和D0一起存储数据

             您好, PLC端我不是特别肯定,但屏端比如LW0 32bit,是会占用LW0和LW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PLC端我不是特别肯定,但屏端比如LW0 32bit,是会占用LW0和LW1的。

好的,我再尝试下,谢谢解惑!

网友:
好的,我再尝试下,谢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