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威纶通与台达ASDA-B2的MODBUS通讯协议

楼主(2021-04-16):
我在网上没有找到,没办法来这找了。

网友:
走MOSBUS协议,软件中选择“MODBUS RTU,RTU  over TCP”这个驱动类型就可以了。

网友(2021-12-20):
地址怎么选

网友:
地址怎么选

            1.根据功能码对应,可参考下图;
            2.地址对应什么功能码,每个设备都有各自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