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R-100资料取样,U盘里面是空的

楼主(2021-04-17):
设置如图,真正运行的时候,发现U盘里面没有对应文件,U盘是512MB的。

资料取样

资料取样

楼主:
我现在用FTP找到我想要的文件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搞懂为什么我U盘里面是空的!

网友A:
注意下U盘要求:FAT32格式以及内存32G以内。

网友(2024-06-25):
引用 网友A:
注意下U盘要求:FAT32格式以及内存32G以内。

我的U盘是 FAT32格式 16g的保存不了

网友:
我的U盘是 FAT32格式 16g的保存不了

            您好,建议先离线模拟测试文件是否可以保存来定位问题。
           如果是可以的,表示程序设置是好的 考虑硬件这块;如果不可以,则需检查程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