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问题

楼主(2021-04-25):
用的是炜煌E36打印机,手动可以打印,请问一下如何设置自动打印,请高手给指教指教

网友A:
可以使用【元件】》【PLC控制】》【画面截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元件】》【PLC控制】》【画面截取】

请问一下是这样设置吗

网友A:
请问一下是这样设置吗

            您好,是在这个地方设置,不过如果想达到自动效果的话,一般可能会对应PLC地址位控制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是在这个地方设置,不过如果想达到自动效果的话,一般可能会对应PLC地址位控制多些。

自动控制已经可以了,不过重复的太多了,这样效果肯定不好了,请问一下怎么处理不让打印重复的时间,
位状态设置内的周期切换开关时间间隔最大只有25S,

网友:
宏指令 是最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