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框 多行 输入 注意是 用键盘 输入

楼主(2021-04-26):
多行输入  这个怎么弄啊 ,,,,,目前好像只能一行  搞了半天  有方法吗??我目前只能缩小字体解决

网友A:
不知道我是否准确获取了你的信息?
如果是文本框,输入文字需要多行的话,通过键盘的Enter键换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是否准确获取了你的信息?
如果是文本框,输入文字需要多行的话,通过键盘的Enter键换行。

你好  屏幕键盘 点 enter 直接就是 键盘消失了  没有 换行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  屏幕键盘 点 enter 直接就是 键盘消失了  没有 换行啊

元件 是字符元件

网友A:
您好 字符元件换行参考下图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字符元件换行参考下图说明

点了显示 就不能键盘输入了啊    这边想在 键盘输入的时候 也要多行呢   不然放不下这么多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