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性弹窗位置

楼主(2021-04-29):
威纶高工,提个小建议,能否将如图中红色框中的属性弹窗弹出位置移动到左边位置,不要挡住编辑页面呢?不然点击“应用”,无法直接看到效果,需要手移动弹窗,太麻烦了

网友A:
请问您指的是,编程的时候,元件属性框,弹出来的时候,不要弹在正中间,需要弹在画面左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指的是,编程的时候,元件属性框,弹出来的时候,不要弹在正中间,需要弹在画面左边吗?

您好,是的,我建议将属性框弹出位置靠左边或右边,这样点击“应用”,就可以直接看见效果,不然个人觉得这个“应用”按钮就成了鸡肋,没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是的,我建议将属性框弹出位置靠左边或右边,这样点击“应用”,就可以直接看见效果,不然个人觉得 ...

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更新版本后,为什么用以前老版本制作的屏,用新版本软件编译时,会出现如图所示的警告和错误?图中,都是系统自带的,没做任何修改,只是更新了一软件,就报错?

网友:
您好,是的,我建议将属性框弹出位置靠左边或右边,这样点击“应用”,就可以直接看见效果,不然个人觉得这个“应用”按钮就成了鸡肋,没什么作用

             了解您的意思,这里为您上提一下。

网友:
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更新版本后,为什么用以前老版本制作的屏,用新版本软件编译时,会出现如图所示的警告和错误?图中,都是系统自带的,没做任何修改,只是更新了一软件,就报错?

             您好,这个是软件版本升级,高版软件更加严格;检测出不支援此地址,做此提醒,您按照提示将指定元件删除就可以通过编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