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楼主(2021-05-07):
现有MT8102IE和S7-200SMART连接,现有方案是触摸屏上输入汉字,然后通过PLC传输给打印机,现在问题是触摸屏上输入的文字应该怎么传送给PLC,求助大佬,查找资料是用宏指令,但是使用了一直编译不通过!

网友A:
我先想了解一下,您屏上是怎么输汉字的呢?用的什么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想了解一下,您屏上是怎么输汉字的呢?用的什么地址

屏上用的是触摸屏内部的变量,所以我现在就想把这个内部变量的地址,传送给外部变量

楼主:
引用 楼主:
屏上用的是触摸屏内部的变量,所以我现在就想把这个内部变量的地址,传送给外部变量

麻烦帮我了解下,屏上输入的文字到底能不能传给PLC呢

网友A:
屏上用的是触摸屏内部的变量,所以我现在就想把这个内部变量的地址,传送给外部变量

             您好1.如果是这样的话,输入的时候直接使用PLC地址,是否更加简便?
                    2.在现有的基础上,使用资料传输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1.如果是这样的话,输入的时候直接使用PLC地址,是否更加简便?
                     ...

因为我现在里面用了官网给的中文输入指令,我怕改一下会出错,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看看能不能使用内部的宏指令,然后直接把内部变量传送给PLC变量,就是传输的是汉字,就想问下这个能不能实现呢!

网友A:
2.在现有的基础上,使用资料传输元件。

            您好,那就试下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那就试下这个方法!

好的,谢谢Thanks♪(・ω・)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