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宏指令编译错误啥意思

楼主(2021-05-08):
确定数据类型,为什么会编译错误?编译未初始化

网友:
只是警告而已又不是错误可以忽略,实在是看不下去就把变量赋值=0就可以了

网友:
意思是你定义的这几个变量没有赋值,下面只要有调用这个变量的代码就不会出现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