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1iP用户登录制作

楼主(2021-05-12):
看培训中心视频介绍,没介绍"用户登录"怎么做,系统寄存器里没有,只找到“用户注销"LB-9050。

网友A:
LW9219(16bit)对应用户编号,默认1;LW9220(32bit)对应用户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W9219(16bit)对应用户编号,默认1;LW9220(32bit)对应用户密码。

这个我已做好了,但是当密码输入后不要还要按"用户登录“键吗?这个我找不到,只看到有”用户注销“。就是”用户登录“怎么做的,或者说”密码确认“键怎么做

网友A:
一般模式下的密码,只要LW9219和LW9220中用户编号和密码输正确后,对应的权限就会自动打开;
有权限的元件可以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模式下的密码,只要LW9219和LW9220中用户编号和密码输正确后,对应的权限就会自动打开;
有权限 ...

我把对应数据弄错了,可以了,谢谢!

网友:
我把对应数据弄错了,可以了,谢谢!

               好的,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