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触摸屏上的图片可以设置可见度吗?

楼主(2021-05-14):
具体问题如下:
1、现在有个图片先要做个可见度,为1时可见,为0时不可见,想问下这个到底能不能实现?

2、故障代码,想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故障的具体信息,因此暂定做法时PLC上用的是VW型的类型,然后故障对应的是1-10个状态,1为一个故障状态2为一个故障状态等等,但是现在触摸屏上现在是没有字类型的可见度,只有位的可见度、问下这个可以实现吗?

网友A:
1.使用位状态指示灯;
2.使用多状态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位状态指示灯;
2.使用多状态指示灯。

好的,谢谢,回复太及时了,点个赞

网友:
好的,谢谢,回复太及时了,点个赞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