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 通过COM口与电池通信

楼主(2021-05-19):
看到一个项目MT8051IP通过com口(拆开看是接1  2 端)连接电瓶上的信号板,来临控电瓶电量等信息,触摸屏在通过以太网与smatr200连接的,刚接触这个牌子的请大神指教这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应该是在读取写入不同的地址里设置PLC和通信电瓶的地址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