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体为什么是灰色的,无法修改?

楼主(2021-05-27):
常用工具栏的字体为什么是灰色的,无法修改?

网友A:
当您选中编辑画面的带文字元件后,字体选项即可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您选中编辑画面的带文字元件后,字体选项即可编辑。

不可以的, 我都试过了

网友:
不可以的, 我都试过了

             那你是不是调用了文字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