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站号切换问题

楼主(2021-05-28):
配置:一台MT8102IE,十台三菱FX5UPLC
问题:由于10台完全相同的设备,只是IP地址不同,所有的画面都是相同的。按照常规做法每个画面需要做10次。工作量太大并且占用内存恐怖。
诉求:引用站号切换,就是进入某个界面可以执行该画面站号切换。相同画面只做一次。目前我知道通过串口的可以实现一个显示元件可以通过切换站号,以太网的我还没找到方法,因为原件里面你必须先选设备,不同IP无法一个设备。
参照:以前使用三菱屏在画面属性里面可以执行站号切换,

网友A:
用下在线更改ip,更改地址见图,先改ip再更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下在线更改ip,更改地址见图,先改ip再更新位。

大神,这个方法理论上也可以。我去试试哦。但是我有个问题如果我这时候改设备IP,工程里面的所有设备4下都变了,比如说宏指令运行异常。毕竟我只想改该画面的,其他画面和工程指令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下在线更改ip,更改地址见图,先改ip再更新位。

按照你的方法必须要关机才能切换成功

网友A:
您好  目前我这里只有这个方法建议;
您将此贴链接还有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
后续会有对应人员跟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目前我这里只有这个方法建议;
您将此贴链接还有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
后续会 ...

按照你的方法,LW9600-9603
然后更改LB-10070在线刷新。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
按照你的方法,LW9600-9603
然后更改LB-10070在线刷新。
好的谢谢大神。

            对的,是这个位,我更新一下

楼主:
出现新的问题,当我设备4-IP为101.设备5-IP为102.主画面10是设备4和设备5 的显示元件;
当我把设备4-IP 改为设备5-IP时。设备4的所有元件不显示了,应该是IP冲突。这样我画面11的画面就会没有元件,无法实现一个画面切换IP。无法发图片,可能解释不清楚。

网友:
出现新的问题,当我设备4-IP为101.设备5-IP为102.主画面10是设备4和设备5 的显示元件;
当我把设备4-IP 改为设备5-IP时。设备4的所有元件不显示了,应该是IP冲突。这样我画面11的画面就会没有元件,无法实现一个画面切换IP。无法发图片,可能解释不清楚。

          了解,卫工,我们转电话跟进您的这个问题。

楼主:
经联系,你们暂时无法实现该方式。请帮忙合理化建议。这样大屏控制10台设备,就会减少10倍的工作量。所有的资料和样例都发给你门工程师了。

网友:
经联系,你们暂时无法实现该方式。请帮忙合理化建议。这样大屏控制10台设备,就会减少10倍的工作量。所有的资料和样例都发给你门工程师了。

           请直接对接跟进技术,专人专案跟进,提升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