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Builder Pro如何创建一个新的窗口?

楼主(2021-05-29):
如题, 软件如何创建一个新的窗口?

网友A:
在“检视”里面勾选“目录树”,就可以看到10以后的窗口,右键你要的窗口新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检视”里面勾选“目录树”,就可以看到10以后的窗口,右键你要的窗口新增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