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窗口显示问题

楼主(2021-05-29):
窗口显示不全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请到软件根目录,找到如下选项设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到软件根目录,找到如下选项设置下。

我没有找到这个根目录

网友A:
请参考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附图。

这是E8000

网友:
这是E8000

            抱歉,我看岔了;看下工具下的文字DPI选项是否可选,可选,调至100%看下效果。还有就是调下电脑分辨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