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窗口的元件可以在某个特定页面不显示吗

楼主(2021-06-02):
比如工程文件有40个基础窗口,1个公共窗口。39个基础窗口需要使用公共窗口。
但是有1个窗口不希望出现公共窗口的背景和控件。
屏幕MT6103IP

网友A:
公共窗口的特点就是上面的所有物件在所有基本窗口上都显示;
要么您单独开启一个窗口作为模板窗口,需要的窗口属性上重叠窗口中调用此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共窗口的特点就是上面的所有物件在所有基本窗口上都显示;
要么您单独开启一个窗口作为模板窗口, ...

目前我也是这样干的.这个要一个一个窗口的设置底层吗..之前因为需要这样改就放弃了

网友:
目前我也是这样干的.这个要一个一个窗口的设置底层吗

            对的,目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