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弹出窗口的问题

楼主(2021-06-09):
我想做一个跟键盘一样的弹出窗口,弹出的位置不固定 大致就是点哪里在哪里弹出 跟弹出键盘差不多,请问怎么实现呢

网友:
根据您的弹出条件,可以选择我们的功能键弹出窗口/直接窗口(位控制)/间接窗口(字控制);
然后使用上窗口控制条(可以移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