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窗口之间插进一个窗口

楼主(2021-06-10):
比如:我编辑过程中感觉其中一项少了一页,我想在15和16之间插一页,能不能做到?请教方法

网友:
画面编号是按顺序来的;
我的建议:
方法一、将16号窗口内容移到17号,将16号空出来;
方法二、现有的情况下,自己编程切换画面选择编号的时候注意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