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builder ProV6.05.02.526s软件界面黑屏

楼主(2021-06-28):
easybuilder ProV6.05.02.526s软件界面在几个特定的界面下黑屏。影响正常使用。不知道是电脑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卸载干净后安装症状依然如故。

网友:
可以看下软件根目录下的Display setting选项,调整至第三项,再重启下软件看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