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数值元件输入数值时 互相串值,发生错误,何解?

楼主(2021-06-30):
如题
7寸TK6071 ip   配三菱FX3SA的PLC  控制一个伺服转不同的角度

PLC 里时每个保存就把 D8340的值 DMOV到 数据寄存器中,用来设计伺服脉冲数

例如 保存1 M31   对应的就是 DMOV D8340  D151
                 M32                    DMOV D8340 D152
                  M33                   DMOV D8340 D153
                  M34                  DMOV D8340 D154

触摸屏里数据元件格式  我选的时 32 signed   最高6位 -999999    999999

按时当我按M31 时  就会正确的保存到D151
但是当我按M32时  就会正确的保存到D152,但是此时d151 值就会编程星号,在PLC中的值,就会自己乱变了,变的很大 比如时144180 等 不知道为什么
我按M33时同样时这样子,M33是对的,其他就都变了

楼主:
我录了一个小视频,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
32bit格式的话,D151的下个地址是不是应该是D153?可以确认一下。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自己对PLC的32位和16位分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