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K屏幕触控校正问题

楼主(2021-06-30):
手上有一块TK6070iK的触摸屏,请问怎么操作才可以进行屏幕触控校正

网友:
     注意操作的时候,不要掉落短接片不然会比较麻烦:
1. 屏断电,背后的橡胶盖打开,短接第一组短接片;
2. 再重新上电,屏上会出现一个白色的十字光标,垂直点击十字光标的中间,点中之后(时间不能太短,差不多1、2秒松开),十字光标会自动跳到下一个位置,十字光标跳到哪,您就垂直点到哪;他总共会出现5个位置,屏的四个角和中间位置;
3. 点到中间后会出现一个对话框,选择NO或是10秒内不做选择。
    操作完成后将屏断电,将短接片复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