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Q,通讯运行时出现Device No Response

楼主(2021-07-01):
TK6071iQ通过485 2w控制4台三菱D700变频器,单独运行时没出现问题,但是4台全部运行时候,就会出现Device No Response,其中1台变频器通讯错误了。

网友:
可以尝试调下通讯延时参数。

网友(2021-12-16):
你好通讯延时参数是只hmi调,还是其他设备都调

网友:
你好通讯延时参数是只hmi调,还是其他设备都调

              您好,如题那类现象的话,有时只调整HMI通讯延时就可以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