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12IP无法通过网络连接OMRON CP2E

楼主(2021-07-03):
使用网络连接,无论是直连还是交换机连接,都无法连上..
直接连接,PLC的IP地址没有设定.都是0.0.0.0
通过交换机连接,PLC的IP地址是192.168.1.100. 掩码25.255.255.0,网络上有DHCP服务器.
可以看到触摸屏的IP地址是192.168.1.128,因为他的名字是HMI-e63e.
但是触摸屏没有显示数据.显示PLC no response.

网友:
使用网络连接,无论是直连还是交换机连接,都无法连上..
直接连接,PLC的IP地址没有设定.都是0.0.0.0
通过交换机连接,PLC的IP地址是192.168.1.100. 掩码25.255.255.0,网络上有DHCP服务器.
可以看到触摸屏的IP地址是192.168.1.128,因为他的名字是HMI-e63e.
但是触摸屏没有显示数据.显示PLC no response.

       您好,请将此帖链接以及对应的参数设置截图还有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发送至tech@weinvie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