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的DB块数据怎么和触摸屏变量连接

楼主(2021-07-05):
西门子1200的DB块数据怎么和触摸屏变量连接,是要在触摸屏这边进行一些设置吗?请教以下各位大神。

网友A:
可以参考西门子PLC DB地址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西门子PLC DB地址格式

怎么才能把我PLC那边的变量名称和数据长度,导入到触摸屏这边来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才能把我PLC那边的变量名称和数据长度,导入到触摸屏这边来呢?

威纶通触摸屏只能访问西门子非优化的数据块吗?

网友A:
您好  请参考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请参考附件。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