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SERVER

楼主(2021-07-07):
请教一下,如图,MODBUS SERVER 启用MODBUS TCP/IP网关后,点地址对应表,是否我读LW1,LW3就是读OMRON PLC 地址53,31的数值,通讯格式是什么,通讯的内容又是什么

楼主:
奇怪,附不了图

网友:
可以参考下此案例和里面的文档说明【范例程序下载】D48.Demo_MODBUS_TCPIP_Gateway

楼主:
谢谢,一定要用 SCADA软件吗?用调试助手行不行?

网友:
谢谢,一定要用 SCADA软件吗?用调试助手行不行?

             不客气;可以,只要是modbus TCP/IP 主站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