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切换页面

楼主(2021-07-09):
客户不喜欢点屏幕控制系统,喜欢按按钮,那些开关量我知道怎么做,可是切换页面,怎么绑定按钮啊??

网友A:
触摸屏选PLC控制换页,按钮赋值继存器换页

网友:
我们切换页面的是功能键元件。
放置在窗口上,按一下,就进入到设置的对应编号的窗口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选PLC控制换页,按钮赋值继存器换页

谢谢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