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文件无法下载

楼主(2021-07-11):
如图,求助,到底是字体文件大了还是?

网友:
滚动条往上拉,会有详细的各部分占用的内存;
你要看下是哪些地方造成编译文件过大,相应的地方做修改就行。比如你用的字体种类很多,就做适当减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