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设备断开后触摸屏数值元件显示问题

楼主(2021-07-14):
如果触摸屏同时连接多个485设备,当其中有某一台设备中途断开时,屏幕会提示断开连接,但是断开连接的那一台的数值还是保持断开时的数值,根本分不清是哪一台断开了。
请问一下各位老师,这种情况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可以使用内部地址指示检测。

楼主:
找到了,但是没办法操作啊,改不了

楼主:
而且好像只有设on重连,并没有连接断开时数值元件置零的功能

网友:
而且好像只有设on重连,并没有连接断开时数值元件置零的功能

            您好,我当时的建议是使用这个地址可以指示通讯的状态;
            此地址是没有连接断开时数值元件置零的功能,如果您想要达到次效果,可以通过宏指令去判断再做清零。

网友(2021-09-07):
最新的软件就有这个功能啊

最新的软件就有这个功能啊

最新的软件就有这个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