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关闭这个弹窗啊

楼主(2021-07-17):
我知道有些设备没有接上去,但是,我不希望它一直出现这个弹窗,关了还出,这样不行的。。。。

楼主:
别沉,帮帮忙啊。是把目标树上面的报警信息那页删除吗??!

网友:
是把目标树上面的报警信息那页删除吗

             您好,可以的,您不想显示此窗口,可以将此窗口删除。

网友:
如果是因为有些设备通讯速率慢造成时不时的掉线,就在系统参数把设备的通讯超时调高。然后那就一直掉线的直接把设备删除不就好了